[STM32F1]
求助!正点原子STM32RCT6 驱动 MAX6675 HAL库程序

楼主(2023-04-18):
正点原子STM32F103RCT6 驱动 MAX6675 HAL库程序。
目前板子连接了CH395Q以太网模块,用的是HAL库,硬件SIP1已经被以太网占用,如和驱动?

网友A:
一个芯片有好几路SPI口吧,并且片选可以用普通IO代替,一路SPI可以接任意多个设备。

网友B:
换硬件接口,要不就换SPI接口。

网友C:
SPI复用呗,只要不要求速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如果MAX6675是模块,接到别的SPI上,然后改SPI接口。

网友E:
用普通io代替片选就行了

网友F:
MAX6675是模块的话,先接到别的SPI上,再改SPI接口

网友G:
为什么不使用模拟spi呢

网友H:
这个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I:
应该是有两路spi驱动。

网友J:
使用片选信号选择不同的设备。

网友K:
可以复用spi

网友L:
一个芯片有好几路SPI口吧

网友M:
并且片选可以用普通IO代替,一路SPI可以接任意多个设备。

网友N:
可以用普通io口代替片选

网友O(2024-03-15):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P: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Q: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R: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S: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T: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U: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V: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W: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X: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