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ADC采集+DMA传输

楼主(2023-04-18):
一、准备工具

STM32F407VE核心板
STM32Cubemx 版本 6.0.1
Keil 版本 5.31
杜邦线
ST-Link
二、前置知识
1.ADC简介

12 位 ADC 是逐次趋近型模数转换器。它具有多达 19 个复用通道,可测量来自 16 个外部源、两个内部源和 VBAT 通道的信号。这些通道的 A/D 转换可在单次、连续、扫描或不连续采样模式下进行。ADC 的结果存储在一个左对齐或右对齐的 16 位数据寄存器中。
ADC采集通道分为两组,规则转换和注入转换,每个组包含一个转换序列, 该序列可按任意顺序在任意通道上完成,可理解为注入转换的优先级比规则转换高。本节只使用一个ADC通道,使用规则通道。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平陆成江,」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822269/article/details/116724180

楼主:
2.DMA简介

直接存储器访问 (DMA) 用于在外设与存储器之间以及存储器与存储器之间提供高速数据传输。可以在无需任何 CPU 操作的情况下通过 DMA 快速移动数据。这样节省的 CPU 资源可供其它操作使用。DMA 控制器基于复杂的总线矩阵架构,将功能强大的双 AHB 主总线架构与独立的 FIFO 结合在一起,优化了系统带宽。两个DMA 控制器总共有 16 个数据流(每个控制器 8 个),每一个 DMA 控制器都用于管理一个或多个外设的存储器访问请求。每个数据流总共可以有多达 8 个通道(或称请求)。每个通道都有一个仲裁器,用于处理 DMA 请求间的优先级。

楼主:
2.STM32Cubemx配置
1.新建工程

楼主:
选择相应单片机型号
2.时钟源选择及时钟树配置

楼主:
3.时基选择调试接口选择

楼主:
4.配置ADC采集
1.选择要配置为ADC采集的引脚

楼主:
2.开启DMA传输,循环模式

楼主:
3.选择分辨率,使能ADC持续转换,DMA持续请求

当然分辨率越高,转换所需时间就越长

楼主:
4.选择触发源
在此我选择了软件触发,也可以使用定时器的PWM信号来触发,可以使采集间隔时间固定,可用来分析信号波形,幅频特性等。

楼主:
5.生成工程
生成并打开工程。

楼主:
3.Keil编写代码
3.Keil编写代码

/* USER CODE BEGIN PV */
uint16_t ADC_Value[100]={0};
uint32_t Value=0;   //存储平均值
float V=0;      //存储电压值
/* USER CODE END PV */

楼主:
为提高准确度,定义数组,取平均值做为测量值

  1.   /* USER CODE BEGIN 2 */
  2.    HAL_ADC_Start_DMA(&hadc1,(uint32_t *)ADC_Value,100);
  3.   /* USER CODE END 2 */

楼主:
在初始化后开启DMA传输,ADC开始转换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for(int i=0;i<100;i++)
          Value+=ADC_Value[i];//求和
          Value/=100;  //取平均值
          V=Value*3300/4096;  //ADC最大值为4096,代表3300mV
          HAL_Delay(10);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主循环内对采集数据求平均,并计算出实际电压。
4.烧录观察

烧录代码后,通过调试观察V变量,可以测量0-3.3V电压(单位mV),如果需要测量更大范围,需要加外围电路,将电压规整到0-3.3V内。

楼主:
工程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U4tsS8mzrc5AzWH7XbfhA
提取码:csa1

网友A:
ADC的通道与引脚是如何对应的

网友B:
怎么样读取转换的结果的 ?

网友C:
AD采样的数据能用DMA传输到外扩的sram吗

网友D:
可以避免STM32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频繁地进行读写操作,从而节省了STM32资源,并且提高了数据传输速度和效率。

网友E:
多通道采集 使用dma 为什么只显示一个通道的值

网友F:
如何用stm32采集接收机ppm信号

网友G:
ADC采集和DMA传输是数字信号处理中常用的技术,它们可以提高数据采集和处理效率,减少CPU的负担。

网友H:
adc多通道采集可以不采用dma吗

网友I:
转换结果怎么读取啊?

网友J:
DMA(直接内存访问)传输则是一种无需CPU干预的数据传输方式,可以大幅度降低CPU的占用率和延迟时间。

网友K:
多通道采集到的数据相互有干扰,该怎么破?

网友L:
数据能否传入二维数组

网友K:
怎么获取stm32内部adc采集的值

网友M:
如何用STM32内置ADC采集音频信号

网友N:
多通道如何使用DMA采集啊

网友O(2023-05-18):
ADC采集是指通过模数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的过程。在采集过程中,需要对ADC进行初始化、配置和启动,并通过中断或者轮询等方式读取采集到的数据。

网友P:
转换成果怎样读取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多通道采集 使用dma 为什么只显示一个通道的值

确保DMA和ADC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
如果DMA和ADC共享相同的中断向量,需要确保DMA的中断优先级高于ADC的中断优先级。
时钟配置错误也有可能出现你这个情况、

网友R:
AD采样数据可以使用dma传输外扩存储器

网友S:
多通道采集,采用dma,何乐而不为

网友T:
多通道数据采集相互干扰,如何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