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么去实现stm32与51串口通信

楼主(2023-04-18):
由于当前需要stm32控制51单片机,想要采用串口的方式,但是因为能力浅,有没有那个兄弟,能帮忙解答一下怎么实现stm32与stc89C51通信。

网友A:
用串口不就可以

网友B:
两个芯片的RXTX交叉对接,两个GND直接连接

网友C:
串口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芯片的RXTX交叉对接,两个GND直接连接

楼主试了吗?

网友E:
两个芯片的RXTX交叉对接,GND直接连接

网友B(2023-06-06):
直接用串口不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两个芯片的RXTX交叉对接,两个GND直接连接

应该还需要考虑TTL电平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