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配置freertos发送结构体数据

楼主(2023-04-18):
STM32CUBEMX配置freertos发送结构体数据 1、环境 软件:STM32CUBEMX
硬件:STM32F103C8T6
2、基本配置 主要配置2个线程,一个发送结构体数据,一个解析:

注意:itemsize要uint32_t。因为结构体传输实际传输的是他的指针。

楼主:
3、配置代码

首先定义一个结构体数据类型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cnt;
        uint32_t time;
}ledTypeDef;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楼主:
再配置发送线程代码:

楼主:
/*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DefaultTask */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DefaultTask */
  /* Infinite loop */

        ledTypeDef led_T;
        led_T.cnt = 2;
        led_T.time = 100;
  for(;;)
  {
    osDelay(500);

          osMessagePut(ledQueueHandle,(uint32_t)&led_T,10);

  }
  /* USER CODE END StartDefaultTask */
}

/* USER CODE BEGIN Header_StartLedTask */

楼主:
最后配置解析代码

楼主:
void StartLed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LedTask */
  /* Infinite loop */
        uint16_t cnt;
        osEvent evt;
        ledTypeDef *pLed;
  for(;;)
  {
    osDelay(1);
          evt = osMessageGet(ledQueueHandle,osWaitForever);
          if(evt.status == osEventMessage)
          {
                  pLed = (ledTypeDef *)(evt.value.p);/*将空指针转换为LED结构体指针*/
                  for(cnt=0;cnt<pLed->cnt;cnt++)
                  {
                          HAL_GPIO_TogglePin(LED_SYS_GPIO_Port,LED_SYS_Pin);
                          osDelay(pLed->time);
                  }
          }
  }
  /* USER CODE END StartLedTask */
}

楼主:
收工。
要点:

1、freertos的队列要选用uint32_t格式,因为实际传输的是结构体的指针。
2、解析时,将指针要转换为结构体格式。

网友A(2024-06-21):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B: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C: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D: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E: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F: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G: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H: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I: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