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配置FreeRTOS跑多线程任务

楼主(2023-04-18):
前言:想起以前用标准库做RTOS的时候一大堆操作就很烦,还好MX支持了直接配置生成RTOS工程很方便,最近发现一些很久以前买的模块没用上放着占地方然后顺便拿出来做了个小遥控器玩玩,下面给遥控器配个RTOS跑跑。

软件:

STM32CubeMX V5.3.0

固件库版本:
STM32Cube FW_F1 V1.8.0

硬件:

STM32F103C8T6

0.96寸IIC接口OLED

双通道遥感电位器

正文:
1、接着用上次配的工程,打开RTOS,配置内核时钟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linzs.online」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0599145/article/details/100164676

楼主:
配置时基产生定时器
HAL库函数如CAN通讯用的是HAL_IncTick(),而HAL_IncTick()是CubeMX的TimeBase配置的,这个时候如果需要实时响应,则TimeBase最好为最高优先级0,即根据CubeMX推荐的设置TimeBase为TIM1提供。而原先裸机的HAL系统时钟用的Systick,现在Systick用到FreeRTOS上的调度,所以要求Systick为最低优先级15,这样可以保证systick不会对进程造成影响,仅存在延时。而消除延时的手段并不是提高systick的优先级,而是让中断服务程序更快。

楼主:
2、配置Config parameters,这里大部分是默认参数,然后因为后面要开三个任务,默认堆栈大小不够,修改了一个总堆栈大小

楼主:
关于里面参数的相关含义这里有一篇介绍得很好的文章

https://blog.csdn.net/zhzht19861011/article/details/50134883

现在把部分重要的参数整理成表格如下:

楼主:
3、配置Include parameters,用于裁剪内核,定制一个合适大小的内核,设置关闭某些没必要的API可以减轻内核大小。

楼主:
4、在TaskAndQueues任务列表中添加自己的任务任务及队列的配置。

TaskName是任务名称,一个字符串而已。下面是优先级配置,再往下是任务堆栈大小。EntryFunction是任务函数名。CodeGenerationOption是选择自动生成代码是否声明成weak。Allocation是配置内存是否动态分配,此处CUbeMX默认动态分配不给更改。

楼主:
5、生成代码,在freertos.c文件里面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定义函数名字的函数生成了,但是还是空函数,可以自己添加逻辑和算法处理函数。

楼主:
我们做好逻辑和算法处理函数之后直接在这个文件里面调用即可,main.c文件不需要做其他操作

楼主:
在main函数里面做完底层初始化之后就开始初始化RTOS,然后开启任务调度,这就实现了一个多线程的过程。

楼主:
这里分别设置了三个线程,OLED显示刷新、LED闪烁、ADC数据处理。

网友A:
freertos要学多长时间

网友B:
freertos 怎样控制任务创建的先后

网友C:
freertos如何在一个任务中删除另一个任务

网友D:
FreeRTOS堆分配大小对任务数的影响大吗

网友B:
第一次使用STM32CubeMx,创建了一个简单的FreeRTOS代码。

网友E:
为什么称FreeRTOS为轻量级OS

网友F:
freertos 会改变异常等级嘛

网友G:
用FreeRTOS,使用队列怎么发送一个结构体

网友H:
如何用stm32cubemx 设置 FLASH读写配置

网友I:
freertos时实系统的栈最大是多少

网友J:
freeRTOS比uCOS II优胜

网友K:
如何利用STM32CubeMX进行STM32开发

网友L:
freertos是很小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M:
stm32cubemx怎么使用

网友H:
用STM32CubeMx创建的FreeRTOS可以运行多少个实例

网友N:
FreeRTOS内核ROM和耗费RAM都比uCOS 小,特别是RAM。 这在单片机里面是稀缺资源,uCOS至少要5K以上, 而freeOS用2~3K也可以跑的很好。

网友O:
stm32 跑 FreeRTOS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P:
freertos 占多少内存空间

网友Q:
freertos临界区还能进行系统调度吗

网友R:
每当任务、队列和信号量创建的时候,FreeRTOS要求分配一定的RAM。

网友S:
怎么设置freertos的最大任务数

网友T:
FreeRTOS创建任务和创建线程有些什么区别

网友U:
freertos要怎么学习啊?

网友V(2024-01-02):
freertos堆分派巨细对于使命数的影响年夜吗

网友W:
如何发送一个结构使用队列使用freeertos

网友X:
Freertos,它会改变异常级别吗

网友Y:
如何控制任务创建的顺序

网友Z(2024-03-22):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AA: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AB: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AC: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AD: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AE: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AF: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AG: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AH: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AI: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