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Mx(STM32F4 +FreeRTOS+CMSIS-RTOS)之线程(thread)创建

楼主(2023-04-18):
一.CMISIS-RTOS中thread相关API概览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qq_33974167」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3974167/article/details/102774186

楼主:
优先级(priority)相关枚举:
typedef enum  {
  osPriorityIdle          = -3,          ///< priority: idle (lowest)
  osPriorityLow           = -2,          ///< priority: low
  osPriorityBelowNormal   = -1,          ///< priority: below normal
  osPriorityNormal        =  0,          ///< priority: normal (default)
  osPriorityAboveNormal   = +1,          ///< priority: above normal
  osPriorityHigh          = +2,          ///< priority: high
  osPriorityRealtime      = +3,          ///< priority: realtime (highest)
  osPriorityError         =  0x84        ///< system cannot determine priority or thread has illegal priority
} osPriority;

楼主:
二.线程创建并执行

在STM32CubMx下,已经自动生成了一个线程,可以看看其定义
MX_FREERTOS_Init()在freertos.c的文件中,

楼主:
osThreadDef参数含义:

//#define osThreadDef        (名字(该线程的名字),线程函数名,优先级,该线程可以实例化的个数,线程的栈大小 )

楼主:
void MX_FREERTOS_Init(void) {

  /* Create the thread(s) */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deviceTask*/
  osThreadDef(deviceTask, StartDefaultTask, osPriorityNormal, 0, STACKSIZE);
  default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deviceTask), NULL);

}
//线程函数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DeviceTask */
   /* Infinite loop */
  for(;;)
{

}
  /* USER CODE END StartDeviceTask */
}

楼主:
现在就可以在无限循环中,添加自己的应用了

楼主:
三.LED闪烁

创建一个LED线程(修改默认的线程)

      osThreadDef(ledThreadHandler, ledThread, osPriorityNormal, 0, STACKSIZE);
      this->led_thread = osThreadCreate(osThread(ledThreadHandler), NULL);

楼主:
在LED线程中
void startLed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led_t led0 , led1;
    led0 = led_get_instance(LED_ID0);
    led1 = led_get_instance(LED_ID1);
   for(;;)
   {
        led_on(led0);
        led_off(led1);
        osDelay(1000);
        led_off(led0);
        led_on(led1);
        osDelay(1000);
   }
}

楼主:
这样LED闪烁应用就完成了(代码已上传)

ref:

file:///D:/Keil_v5/ARM/PACK/ARM/CMSIS/4.2.0/CMSIS/Documentation/RTOS/html/group___c_m_s_i_s___r_t_o_s___thread_mgmt.html#ga7f2b42f1983b9107775ec2a1c69a849a

网友A:
freertos任务切换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B:
freertos时实系统的栈最大是多少

网友C:
使用freertos的时候能不能使用定时器

网友D:
ucos、freertos、RTOS等等都可以

网友E:
怎么设置freertos的最大任务数

网友F:
freertos如何在一个任务中删除另一个任务

网友G:
FreeRTOS堆分配大小对任务数的影响

网友H:
用STM32CubeMx创建的FreeRTOS可以运行多少个实例

网友I:
对于stm32嵌入式系统软件,如何选择操作系统

网友J:
跑FreeRTOS总是进入HardFault,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K:
为什么要用freertos

网友L:
stm32 跑 FreeRTOS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M:
任务切换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2023-05-18):
freertos 怎样控制任务创建的先后

网友N:
如何在stm32上移植Freertos

网友O:
如何在stm32中cubemx软件中使用cmsis v1接口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P:
跑两个RTOS?

网友Q:
移植freertos,程序中还需要使用看门狗吗

网友R:
stm32cubemx怎么使用

网友S:
关于stm32嵌入式系统软件,若何选择操作系统

网友T:
Ucos, freertos, rtos, etc

网友U:
freertos使命切换必要几多个时钟周期

网友V:
引用 网友C:
使用freertos的时候能不能使用定时器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