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NUCLEO-WB55RG烧录程序能烧进去但是无法运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19):
请问NUCLEO-WB55RG烧录程序能烧进去但是无法运行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一下烧录程序的代码是否有误

网友B:
是不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C:
看一下程序是不是正常工作

网友D:
烧录程序的代码

网友E:
嗯,看是否有误

网友F:
看看程序是不是正常工作

网友G(2023-06-05):
烧录程序的代码出问题了

网友C:
烧进去的程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