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3的CAN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3-04-19):
初始化can时会卡在这个函数HAL_CAN_Start(&hcan),仿真时进入这个函数会一直卡在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CAN_TIMEOUT_VALUE)

__weak uint32_t HAL_GetTick(void)

网友A:
检查一下CAN_RX脚有没有上拉

网友B:
初始化都失败了,重点检查下系统电源、CAN外设的时钟开启方面。
我曾也遇到这个问题,我将那个超时参数改大后就OK了。我是基于ST开发板进行的,硬件上没啥问题。

网友C:
看看CAN_RX脚有没有上拉

网友D(2024-03-15):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E: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F: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G: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H: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I: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J: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K: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L: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M: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