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怎么配置以太网的速率是10Mbit/s啊,PHY使用的是microchip的LAN8742

楼主(2023-04-19):
(无正文)

网友A:
你估计得设置外部PHY吧?

网友B:
感觉是配置问题。

网友C:
你是测试得时候发现是10Mbit/s?

网友D:
是不是配置的问题啊

网友E:
PHY应该也要设置吧

网友F:
得设置外部PHY

网友G(2024-06-06):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H: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I: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J: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K: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L: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M: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N: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O: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