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F6P6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23-04-19):
我设置了是STOP模式,数据手册上显示STOP模式是5uA的工作电流。我用的烧录器是ST-LINK2,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插上烧录器供电、地、数据、时钟,四根线,测出来单片机的工作电流是5uA,我把烧录器的数据和时钟线断开,单片机的工作电流就变成200uA了,这个是什么原因了,请求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你拔了下载器的时候估计激活单片机了吧。

网友B:
你直供电试试呗。

网友C:
有可能是哪些外设没有关闭导致的。

网友D:
是不是其他外设触发了?

网友E:
是不是退出stop模式了

网友F:
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G:
会不会是哪些外设没有关闭导致的

网友H(2024-03-22):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I: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J: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K: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L: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M: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