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F746G-DISCO 深度学习的例子

楼主(2023-04-19):
谁有这个板子跑深度学习的例子,小白一个,不知道谁搞过 例如Keras 手写数字识别在这个板卡上的实现啥的,结合着cube ai。

楼主:
自己顶一个了

网友A:
可以用ST提供的StudioEdgeAI做过手势识别,效果一般。

网友B:
可以尝试用TinyMaix开源代码跑~

网友C:
关于ST的AI教程网上好像比较少。

网友D:
目前没见过多少AI的应用案例

网友E:
可以试试用TinyMaix开源代码跑

网友F(2024-05-21):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G: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H: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I: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

网友J: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K: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L: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