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HK32F103CBT6和HK32F103CBT6A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4-19):
请问:HK32F103CBT6和HK32F103CBT6A除了最高频率不同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区别?

网友A(2023-06-17):
估计USB部分也不一样

网友B:
好像没啥不一样的地方吧,都一样用的

网友C:
好像不带A的USB不能完全兼容ST

网友D:
这个不如找个代理商咨询一下嘞

网友E:
现在航顺的103芯片价格便宜吗?好像也不便宜吧

网友F:
没啥区别的,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G:
看你都用啥功能呗,如果不是USB部分,估计能完全互换的

网友H:
区别不知道,但是之前兼容ST的话,有个USB是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I:
航顺的MCU兼容性还是可以的,你可以直接替换掉ST的103系列

网友J:
你看看命名规则,有可能是温度或者使用环境不同之类的

网友K:
HK32F103CBT6适用于工业标准温度范围(-40°C至+85°C), HK32F103CBT6A适用于扩展温度范围(-40°C至+105°C)

网友L:
建议参考相关的产品规格手册

网友M:
CBT6和CBT6A代表了不同的封装类型。CBT6采用了LQFP(低引脚量负载平面封装),而CBT6A采用了LQFP(低引脚量负载平面封装)或TQFP(薄型封装)封装。

网友N:
这两个型号在其他硬件和功能上应该是相似的

网友O:
参考产品规格表以获得更详细和准确的信息。

网友P:
CBT6和CBT6A在工作温度范围上也有一些差异。

网友Q:
,HK32F103CBT6具有Flash存储器64 KB和SRAM存储器20 KB,而HK32F103CBT6A具有更大的存储器容量

网友R:
HK32F103CBT6A具有更大的可用存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