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便宜的STC单片机下载器和内部高频震荡器稳定的问题

楼主(2023-04-19):
前段时间看论坛上说STC下载要用带晶振的下载器,现在使用的是淘宝上没有晶振的下载器,使用的stc8A8K64D和stc8g1k17的单片机,工作很正常。 下载的时候显示频率误差大概都在0.1%-0.2%左右。想请教一下STC的客服,如果下载的时候显示频率误差很小,是不是表示如果不异常使用,使用普通的没有晶振的下载器,是可以保证频率稳定的,还是必须使用带晶振的下载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回复,看了一下资料,CH340无晶振的IC,串口误差最大1.2%,确实会有误差问题。又看了一下STC8A8K64D的资料,在-40到85度温度范围内,IRC误差        -1.38%-+1.42%,是不是如果烧写时校准了IRC,也不能防止温度变化导致的误差变化。请问一下有没有遇到过温度变化导致的IRC变化,从而引起的应用问题?

网友A:
一句话,时钟要求没那么高的就不要太紧张了。

对外通信又波特率严格的,那就用好点的下载器

再严格点,用外部晶振。

其实很多情况下偏那一点根本无所谓了。

网友B:
烧录STC12C5204AD-SOP16,使用STC最新N版软件,依然频繁有通讯超时现象,得把通讯波特率调低

网友C:
就是通讯时,速率很快时会失败

网友D:
没有晶振的下载器因为没有基准时钟源,可能会引入误差,所以推荐带晶振的下载器,这确实是个事实。建议用官方的STC专业仿真器、全自动在线烧录器、脱机自动烧录器:STC-USB Link1D!

网友E(2023-05-21):
2023之前,不管是工程师还是STC官方从来都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怎么到了2023年就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023之前,不管是工程师还是STC官方从来都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怎么到了2023年就变了? ...

有人使用了频率相差很大的烧写器,造成代码异常,官方就开始告诉为什么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