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放大电流之后,外接电阻,功率岂不是变大了?

楼主(2023-04-19):
最近在做温差发电TEG,电源内阻比较大,8V的开路电压,内阻2.5Ω左右。看到一篇文献用TEG给一个器件供电,用了一个负反馈电流放大电流。电路图如下,对比没有用运放的电路(TEG直接供电给器件),然后去算两者流过器件的电流差,发现差值高达2A左右,这个Ig不会把运放烧坏吗。运放的功率比较小550mW。如果这样功率岂不是放大了。如果这个RT特别小,电流岂不是无限大,功率也无限大了,不符合能量守恒了呀

楼主: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贴图的方法:先发表文字内容,然后再回到页面,点击编辑,然后就可以贴图了

网友B:
楼主帖信息不全,描述也不清,先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