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蓝牙有一主多从功能吗

楼主(2023-04-19):
请问N32WB蓝牙有一主多从例程或函数吗?

网友A:
有的,看WB031的SDK

网友B:
是不是mesh网络的情况?

网友C:
蓝牙可以一对多吗?

网友D:
只能两两配对

网友E:
在蓝牙多点连接中,主设备可以同时与多个从设备建立连接,并可以通过广播的方式向所有从设备发送消息或命令。从设备则接收主设备的指令并相应地执行操作。这种模式广泛应用于蓝牙音箱、智能家居等领域。

网友F:
蓝牙主机,可以最多同时连接7个子设备。

网友G:
双主就是说都是一个独立的终端,可以单独设定。

网友H:
为什么蓝牙组网一个主设备只能连接7个从设备

网友I:
该功能允许一个蓝牙主设备同时连接多个蓝牙从设备,并与它们进行通信,以实现多个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J:
可以一个主和多个从同时通信吗?

网友K:
蓝牙适配器可以同时连接7个蓝牙设备。

网友L:
在使用蓝牙多点连接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合理的配置和管理,以保证稳定可靠的通信。

网友M:
连接数量越多会对主设备的性能和电量消耗产生影响。

网友K:
个蓝牙接收器,可以同时接受

网友N:
不同的蓝牙版本支持的最大连接数量不同

网友O:
本身只能1对1吧

网友P:
一主多从,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