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触控按键怎么做耐久测试

楼主(2023-04-19):
想做个耐久测试板,用于测触控开关。不知道怎么做好

网友A:
要进行触控按键的耐久测试,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准备测试设备:需要一台测试机器,可以是手机或电脑等设备,同时需要一些测试软件或应用程序。
2.设置测试条件:需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和产品规格,设置测试条件。例如,可以设置按键按下的频率和力量,以及测试时间和次数等。
3.进行测试:在设置好测试条件后,可以开始进行测试。按照预设条件进行测试,记录每次按键的响应和耐久性能,直到达到预设的测试次数或时间为止。
4.分析测试结果:根据测试结果,分析产品的耐久性能和品质,评估产品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市场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测试时应该遵循相关的安全规定和操作规程,以确保测试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网友A:
1:潮湿环境测试
测试方法是:将待测的触摸感应面板用水蒸气喷到面板上,使面板结满露水。观察有没有误动和反应迟钝的现象。
2、溅水和水淹试验
测试方法是:用喷壶近距离对感应面板尽量快的喷水,直到面板上形成“水洼”。尤其要注意将几个不司的感应盘淹到一个“水洼”里。观察有没有误动和反应迟钝的现象以及按键“指东打西”的问题。也可以用杯子倒水让水在感应面板上流成“瀑布”。但不要直接让“水柱”冲感应盘。因为水柱此时就相当于人的手指,手指接触到感应盘正对的绝绿面板当然会动作。但溅水和漫水不能动作。这项测试对厨房电器和卫浴电器以及门禁对讲系统非常重要。厨房经常会有溅汤和漫汤的情况,卫生间的喷头也会喷水到电器的面板上。门禁对讲系统会有雨水被风吹淋到面板上。我们测试的绝大部分感应面板都通过不了这项测试。喷水时会误动。不同的感应盘淹到一个“水洼”里后有时出现按A键同一个“水洼”里的B键却会动作。另外有些感应面板反应迟钝无法操作。这个问题应该是触摸感应设计的一个重要难点。
3、温度测试
这项测试大家比较孰悉。用供箱或电吹风加热,用冰箱或冰柜制冷进行常规高任温测试就可以了。建议进行 - 20度~ 80度的高低温测试,如果要求严格的话建议进行 - 40度~ 85度的高低温测试
4、电源干扰测试
电器设备长期工作会被电网上的噪声干扰,尤其是打雷和附近有较大的电器设备启、停时更是有强烈的干扰。
测试工具:使用40W以上使用老式“跳泡”和电抗器起辉的荧光灯.目前的电子镇流器和节能灯因为无法在电网上形成强烈的600~800V的高压脉冲群,无法模拟干扰源所以不能使用

网友B:
电磁兼容试验也很重要,比如静电,群脉冲试验等。

网友C:
键盘需做哪些性能测试

网友D:
新定义的触摸按键不都是pcb的吗

网友E:
是不是通过单片机测试呢

网友F:
触控按键需要测试吗

网友G:
测试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网友H:
怎么测试触控

网友I:
编写一套模拟程序,在不同的环境下运行测试,包括温度、湿度、振动等。通过自动化测试来模拟用户长时间使用的情形。

网友G:
触摸 的灵敏度怎么测试

网友J:
使用机械臂或其他工具模拟手指对触控按键的压力,进行多次按压操作,模拟现实使用场景下的情况。

网友K:
没有磨损的处理的。

网友L:
在实际使用场景下,邀请用户群体使用触控按键,并收集他们的反馈和评价,来评估触控按键的耐久性和稳定性。

网友M:
将触控按键加入到生产线中,进行批量测试。这样可以检测到制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网友N:
就是电容的测量的功能

网友M:
这个没有研究过

网友O:
在进行触控按键的耐久测试时,需要考虑到不同的使用场景和环境因素,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测试方法和测试指标,以保证测试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