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用什么编程上位机

楼主(2023-04-19):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6 项 ), 共有 34 人参与投票

距结束还有: 9078 天54 分钟

网友A(2024-03-27):
python + javascript
其中 python 做后端非常方便,譬如控制串口,是全民编程的语言
而 javascript 所属的 H5 开发,拥有非常多的免费 UI 组件
用 qt 的 xml 开发 UI,为何不直接用更通用的 H5 开发,调试还方便

譬如下面开源项目我都是用上述组合写的:

开源串口图形界面工具 CDBUS GUI 数据表读写、打印、IAP、波形
https://bbs.21ic.com/icview-3113306-1-1.html

超小开源贴片机 CDPNP 软件大升级:吸嘴和芯片自动校准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8010-1-1.html

网友B(2025-03-21):
H5 的调试也也灵活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