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YA360报道:为什么二极管不能并联使用?

楼主(2023-04-19):
  二极管是一种半导体器件,是电子学中最基本的元件之一。它具有单向导电性质,只能让电流在一个方向上流动。这种特性使得二极管在电子电路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然而,二极管并联使用时会产生一些问题,本文将详细介绍这些问题,并解释为什么不能并联使用。

  接下来,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讲解。

  一、制造工艺偏差及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二极管之间的参数差异是导致不能并联使用的原因之一,虽然制造商可以尽力保证二极管之间的参数一致性,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些参数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不同的制造批次、温度和其他因素可能会导致电流、饱和电流和反向饱和电流等参数的差异。非常小的电压差对导致非常大的电流差异。

  当两个伏安特性相同的二极管并联使用时,由于制造工艺偏差导致的电压降不同,两个二极管的电流不会按照理论值进行分配,进而造成电流分配不均衡,有些二极管的电流可能会超过其允许的极限,这也会导致二极管损坏。

  如果将具有不同电压-电流特性的二极管并联在一起,可能会导致其中一个二极管承担了大部分负载,而其他二极管则几乎没有电流通过,这样就达不到平衡电流的目的。

  二、温度特性

  温度对二极管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可以影响二极管的电流-电压特性和其它电学参数。在二极管并联使用时,温度的影响可以导致两个二极管的电流-电压特性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导致二极管不能有效地平衡电流。当电流不均衡导致一个二极管发热严重,一个二极管不发热,进而更加加重了电流不均衡的情况,最终导致其中一个二极管损坏。

  三、漏电流

  在并联使用二极管时,漏电流也是可能会导致电流不能平衡的因素之一。如果两个具有不同漏电流水平的二极管并联在一起,那么在反向偏置下,漏电流将导致电流无法有效地平衡。具有更高漏电流的二极管将承担更多的电流,从而可能导致一个二极管过载并损坏。

  此外,由于漏电流在不同二极管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可能会导致电压在各个二极管之间不平衡,进而导致电流不能平衡。

网友A(2025-04-01):
二极管并联确实容易出问题,主要是因为它们的伏安特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