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为啥我的人体姿态的训练模型运行不起来

楼主(2023-04-19):
AD, se, ar, RS, PA, 模型

https://github.com/Shahnawax/HAR-CNN-Keras
这是ST给的模型训练的py脚本,为啥我运行不起来呢
#!/usr/bin/envpython3
# -*-coding: utf-8 -*-
"""
Createdon Wed Sep 27 14:34:20 2017
Thisis a small project for CNN in KERAS.
Thisfile creates, trains and save a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or
HumanAcitivity Recognition. The data we used for this file is released and providedby
WirelessSensor Data Mining (WISDM) lab and can be found on this link.
http://www.cis.fordham.edu/wisdm/dataset.php
Feelfree to use this code and site this repositry if you use it for your reports orproject.
@author:Muhammad Shahnawaz
"""
#importing libraries and dependecies
import os
import pandas as pd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rom scipy import stats
from keras.models import Sequential
from keras.layers import Dense, Conv2D,MaxPooling2D, Flatten, Dropout
#fromkeras import backend as K
from keras import optimizers
#K.set_image_dim_ordering('th')
#setting up a random seed for reproducibility
random_seed = 611
np.random.seed(random_seed)
#matplotlib inline
plt.style.use('ggplot')
#defining function for loading the dataset
def readData(filePath):
    #attributes of the dataset
    columnNames = ['user_id','activity','timestamp','x-axis','y-axis','z-axis']
    data = pd.read_csv(filePath,header = None, names=columnNames,na_values=';')
    return data
#defining a function for feature normalization
#(feature - mean)/stdiv
def featureNormalize(dataset):
    mu = np.mean(dataset,axis=0)
    sigma = np.std(dataset,axis=0)
    return (dataset-mu)/sigma
#defining the function to plot a single axis data
def plotAxis(axis,x,y,title):
   axis.plot(x,y)
   axis.set_title(title)
    axis.xaxis.set_visible(False)
    axis.set_ylim([min(y)-np.std(y),max(y)+np.std(y)])
    axis.set_xlim([min(x),max(x)])
    axis.grid(True)
#defining a function to plot the data for a given activity
def plotActivity(activity,data):
    fig,(ax0,ax1,ax2) = plt.subplots(nrows=3, figsize=(15,10),sharex=True)
    plotAxis(ax0,data['timestamp'],data['x-axis'],'x-axis')
    plotAxis(ax1,data['timestamp'],data['y-axis'],'y-axis')
    plotAxis(ax2,data['timestamp'],data['z-axis'],'z-axis')
    plt.subplots_adjust(hspace=0.2)
   fig.suptitle(activity)
    plt.subplots_adjust(top=0.9)
   plt.show()
#defining a window function for segmentation purposes
def windows(data,size):
    start = 0
    while start< data.count():
        yield int(start), int(start + size)
        start+= (size/2)
#segmenting the time series
def segment_signal(data, window_size = 90):
    segments = np.empty((0,window_size,3))
    labels= np.empty((0))
    for (start, end) in windows(data['timestamp'],window_size):
        x = data['x-axis'][start:end]
        y = data['y-axis'][start:end]
        z = data['z-axis'][start:end]
        if(len(data['timestamp'][start:end])==window_size):
           segments =np.vstack([segments,np.dstack([x,y,z])])
            labels =np.append(labels,stats.mode(data['activity'][start:end])[0][0])
    return segments, labels
'''Main Code '''
# # ## # # # # #   reading the data   # # # # # # # # # #
#Path of file #
dataset = readData('actitracker_raw.txt')
#plotting a subset of the data to visualize
for activity in np.unique(dataset['activity']):
    subset = dataset[dataset['activity']==activity][:180]
   plotActivity(activity,subset)
#segmenting the signal in overlapping windows of 90 samples with 50% overlap
segments,labels = segment_signal(dataset)
#categoricallydefining the classes of the activities
labels = np.asarray(pd.get_dummies(labels),dtype = np.int8)
#defining parameters for the input and network layers
# weare treating each segmeent or chunk as a 2D image (90 X 3)
numOfRows = segments.shape[1]
numOfColumns = segments.shape[2]
numChannels = 1
numFilters = 128 # number of filters in Conv2D layer
#kernal size of the Conv2D layer
kernalSize1 = 2
# maxpooling window size
poolingWindowSz = 2
#number of filters in fully connected layers
numNueronsFCL1 = 128
numNueronsFCL2 = 128
#split ratio for test and validation
trainSplitRatio = 0.8
#number of epochs
Epochs = 10
#batchsize
batchSize = 10
#number of total clases
numClasses = labels.shape[1]
#dropout ratio for dropout layer
dropOutRatio = 0.2
#reshaping the data for network input
reshapedSegments = segments.reshape(segments.shape[0], numOfRows,numOfColumns,1)
#splitting in training and testing data
trainSplit = np.random.rand(len(reshapedSegments))< trainSplitRatio
trainX= reshapedSegments[trainSplit]
testX= reshapedSegments[~trainSplit]
trainX= np.nan_to_num(trainX)
testX= np.nan_to_num(testX)
trainY= labels[trainSplit]
testY= labels[~trainSplit]
def cnnModel():
   model = Sequential()
    # addingthe first convolutionial layer with 32 filters and 5 by 5 kernal size, usingthe rectifier as the activation function
    model.add(Conv2D(numFilters,(kernalSize1,kernalSize1),input_shape=(numOfRows, numOfColumns,1),activation='relu'))
    # addinga maxpooling layer
    model.add(MaxPooling2D(pool_size=(poolingWindowSz,poolingWindowSz),padding='valid'))
    # addinga dropout layer for the regularization and avoiding over fitting
   model.add(Dropout(dropOutRatio))
    #flattening the output in order to apply the fully connected layer
   model.add(Flatten())
    # addingfirst fully connected layer with 256 outputs
    model.add(Dense(numNueronsFCL1, activation='relu'))
    #addingsecond fully connected layer 128 outputs
    model.add(Dense(numNueronsFCL2, activation='relu'))
    # addingsoftmax layer for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add(Dense(numClasses, activation='softmax'))
    #Compiling the model to generate a model
    adam = optimizers.Adam(lr = 0.001, decay=1e-6)
    model.compile(loss='categorical_crossentropy',optimizer=adam,metrics=['accuracy'])
    return model
model= cnnModel()
for layer in model.layers:
    print(layer.name)
model.fit(trainX,trainY, validation_split=1-trainSplitRatio,epochs=10,batch_size=batchSize,verbose=2)
score = model.evaluate(testX,testY,verbose=2)
print('Baseline Error: %.2f%%' %(100-score[1]*100))
model.save('model.h5')
np.save('groundTruth.npy',testY)
np.save('testData.npy',testX)

运行结果

PS E:\STM32_AI\HAR-CNN-Keras-master\HAR-CNN-Keras-master> & "D:/Program Files/Python311_64/python.exe" e:/STM32_AI/HAR-CNN-Keras-master/HAR-CNN-Keras-master/HAR.py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e:\STM32_AI\HAR-CNN-Keras-master\HAR-CNN-Keras-master\HAR.py", line 81, in <module>
    dataset = readData('actitracker_raw.txt')
              ^^^^^^^^^^^^^^^^^^^^^^^^^^^^^^^
  File "e:\STM32_AI\HAR-CNN-Keras-master\HAR-CNN-Keras-master\HAR.py", line 34, in readData
    data = pd.read_csv(filePath,header = None, names=columnNames,na_values=';')
           ^^^^^^^^^^^^^^^^^^^^^^^^^^^^^^^^^^^^^^^^^^^^^^^^^^^^^^^^^^^^^^^^^^^^
  File "D:\Program Files\Python311_64\Lib\site-packages\pandas\io\parsers\readers.py", line 912, in read_csv
    return _read(filepath_or_buffer, kwds)
           ^^^^^^^^^^^^^^^^^^^^^^^^^^^^^^^
  File "D:\Program Files\Python311_64\Lib\site-packages\pandas\io\parsers\readers.py", line 583, in _read
    return parser.read(nrows)
           ^^^^^^^^^^^^^^^^^^
  File "D:\Program Files\Python311_64\Lib\site-packages\pandas\io\parsers\readers.py", line 1704, in read
    ) = self._engine.read(  # type: ignore[attr-defined]
        ^^^^^^^^^^^^^^^^^^^^^^^^^^^^^^^^^^^^^^^^^^^^^^^^
  File "D:\Program Files\Python311_64\Lib\site-packages\pandas\io\parsers\c_parser_wrapper.py", line 234, in read
    chunks = self._reader.read_low_memory(nrows)
             ^^^^^^^^^^^^^^^^^^^^^^^^^^^^^^^^^^^
  File "pandas\_libs\parsers.pyx", line 812, in pandas._libs.parsers.TextReader.read_low_memory
  File "pandas\_libs\parsers.pyx", line 873, in pandas._libs.parsers.TextReader._read_rows
  File "pandas\_libs\parsers.pyx", line 848, in pandas._libs.parsers.TextReader._tokenize_rows
  File "pandas\_libs\parsers.pyx", line 859, in pandas._libs.parsers.TextReader._check_tokenize_status
  File "pandas\_libs\parsers.pyx", line 2025, in pandas._libs.parsers.raise_parser_error
pandas.errors.ParserError: Error tokenizing data. C error: Expected 6 fields in line 134634, saw 11
PS E:\STM32_AI\HAR-CNN-Keras-master\HAR-CNN-Keras-master>

楼主:
有懂得大神请给指导一下呗

网友A:
还没玩过ST的AI应用

网友B:
AI应用,这么高端吗

网友C:
直接在stm32上运行吗?

网友D:
这个训练模型高端了。

网友E:
这个可以在单片机上运行吗

网友F:
是使用卷积神经网络算法吗

网友G:
这个接收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H:
目前没多少ai的应用案例

网友I:
是不是环境有问题?

网友J:
该安装的包都安装了吗?版本对得上吗?

网友K:
你用得是Python得哪个版本?

网友L(2024-03-15):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M: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N: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O: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P: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Q: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R: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S: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T: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U: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