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是什么类型的LC震荡电路呢

楼主(2023-04-19):
如图,这是什么类型的震荡电路呢

网友A:
按照国际惯例画出交流通路→共基极,只不过基极是通过电阻到地

网友B:
电路完全一样,稍稍改下画法:

其实,就是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也叫考比兹(Colpitts)振荡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完全一样,稍稍改下画法:

是烤鼻子振荡器。说是克拉婆得扣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