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坛内有没有朋友用STM32G4做过变频器的?

楼主(2023-04-19):
需要用STM32G4的芯片做一款简易的变频器,坛内有没有朋友做过?付费。

这个恐怕不易,至少需要配合具体的硬件电路而且软件能力也要很高段位。

网友A:
做变频器这可是很高端的应用啊

网友B:
我看网上有人发过类似的出来,但是商业的,我估计是不是开放出来的,我找STM32 三相可控硅整流都没找到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网上有人发过类似的出来,但是商业的,我估计是不是开放出来的,我找STM32 三相可控硅整流都没找到资源 ...

三相可控硅整流我认为还是很好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变频器这可是很高端的应用啊

楼主又不是说要做矢量变频器,比如西门子G120那种,光参数就好几千个,看了那么厚的说明书都会吐血
简单的应该还好,不就是模拟产生三相正弦波,简单的VF控制,没那么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又不是说要做矢量变频器,比如西门子G120那种,光参数就好几千个,看了那么厚的说明书都会吐血
简单 ...

可能它做了闭环相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又不是说要做矢量变频器,比如西门子G120那种,光参数就好几千个,看了那么厚的说明书都会吐血
简单 ...

对的,我只需要简单的VF控制就好了,但是保护一定要做到位,过温保护,过欠压保护,短路保护等,因为是工业应用,对稳定性要求高,实际调整参数:载波频率(实际使用时是固定不变的,因为目前电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所以这个参数用于以后匹配不同厂家的电机用),最大频率(最高不超过70Hz),最大电流,过流重启次数,正反转,485通讯,故障诊断,上面的所有设置参数,均是通过485去设置的,模拟量输入(实际为脉宽调整,用于控制速度,即工作频率),先开发出来一款小功率0.75KW的测试,如果测试OK了,提供源代码,并标注出来修改功率的地方,以及硬件建议,实际使用中的变频器功率为0.75kW-5.5KW。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我只需要简单的VF控制就好了,但是保护一定要做到位,过温保护,过欠压保护,短路保护等,因为是工 ...

还好几个功率等级?如果量不大的话建议直接找深圳那边做变频器的OEM就好,没必要开发,如果量上不去,成本恐怕也压不下来

网友D:
没有详细完整数据的需求,基本上属于白**。做了也永远无法兑现。

就算有详细完整需求,没有律师检查过的商务条款也会白**。

网友E:
三相可控硅整流

网友F:
模拟产生三相正弦波,简单的VF控制

网友G:
没那么难

网友H:
可能它做了闭环相位控制。

网友F:
没必要开发

网友I:
如果量上不去,成本恐怕也压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详细完整数据的需求,基本上属于白**。做了也永远无法兑现。

就算有详细完整需求,没有律师检查过的商 ...

只要你有能力,谈好需求和价格,我们双方公对公签订合同,你可以带上律师,该走的程序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量上不去,成本恐怕也压不下来

就没有想过要低成本,要的是稳定性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几个功率等级?如果量不大的话建议直接找深圳那边做变频器的OEM就好,没必要开发,如果量上不去,成 ...

功率等级是有好几个 ,但是软件方面可以做成通用的,只是硬件部分的IPM模块的功率不同,电流采样电阻的大小不同,其它的部分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J(2023-06-08):
三相可控硅整流我认为还是很好搞的。

网友J:
楼主又不是说要做矢量变频器,比如西门子G120那种,光参数就好几千个,看了那么厚的说明书都会吐血

网友K:
只需要简单的VF控制就好了

网友L:
但是保护一定要做到位

网友M:
过温保护,过欠压保护,短路保护

网友N:
还好几个功率等级?

网友O:
如果量不大的话建议直接找深圳那边做变频器的OEM就好

网友P:
没必要开发,如果量上不去,成本恐怕也压不下来

网友Q:
没有详细完整数据的需求,基本上属于白**。做了也***无法兑现。

网友R:
Vf控制仿真三相正弦波,操作简单

楼主:
其实ST官方有MotorControl Workbench开发工具,代码几乎一行不用写的,就能自动生成,最近正在研究,画了一块测试板,已经发出去打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详细完整数据的需求,基本上属于白**。做了也永远无法兑现。

就算有详细完整需求,没有律师检查过的商 ...

找过几个人,给过详细的说明,要价都在10W往上,没有一家有诚意的,当然这个东西没有想像的容易,也没有想像的那么难,反正又不急着用东西,自己慢慢研究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过几个人,给过详细的说明,要价都在10W往上,没有一家有诚意的,当然这个东西没有想像的容易,也没有 ...

挺便宜的10W. 确实没有诚意。

买个二手的测试设备都得3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便宜的10W. 确实没有诚意。

买个二手的测试设备都得30W.

如果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的话,现买设备,现招人员,现买厂房,那我不是要付1000W出去?问题是我找的都是做变频器的工厂,硬件他们手上都是现成的,只是需要删除掉不用的东西就行了,软件里改一下协议就可以了,我不相信要10W以上,调试好了硬件之后,再重新布线设计板子,真的有那么难?自己也是搞这行的,开发流程还是知道的。

网友S:
可以直接用其他厂家的成熟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以直接用其他厂家的成熟方案啊

找了好久,没有找到,身边没有朋友是做这行的,不好搞,找不认识的都是往死里报价,遇到过最高的报20多万,离谱。
市场上成熟的变频器才卖多少钱?并且还是矢量控制的,里面的设置参数一大堆,有好几十页,我这边只要简的功能,并且只需要V/F模式就行了,不需要矢量模式,需要的参数只有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温度监控等基本的功能,所有的参数通过485去设置,也不需要显示什么的,就是一块裸板,不需要外壳等这些,工作量没有那么大。

网友T:
G系列主要用于电源应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G系列主要用于电源应用吧

主要用于电源和电机,这个芯片专门针对电机做了内部优化,特别是PWM部分,以及内部增加了FPU,增加了特殊的寄存器,可以快速运算Park和反Park。有专门的寄存器,将要运算的数据送入该寄存器后,会立即读到结果,这个是其它系列的芯片所不具备的。

网友U:
不如直接用现成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如直接用现成的解决方案

就算是要现成的方案,别人也要价10W以上,所以我才说不理解。

网友V:
有商业的

网友W(2023-11-09):
楼主是要搞多大功率的?

网友X:
Simulate the generation of three-phase sine waves with simple vf control

网友Y: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vf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是要搞多大功率的?

0.75-5.5KW

网友W:
项目搞定了吗?楼主

网友Z:
说实话,变频器这个行业还是很专的,需要行业深度比较深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W:
项目搞定了吗?楼主

没有。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对的,我只需要简单的VF控制就好了,但是保护一定要做到位,过温保护,过欠压保护,短路保护等,因为是工 ...

确实没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加油

网友AB(2024-04-25):
三相晶闸管整流器我认为还是很容易得到的。

网友AC:
如果金额不大,建议直接找深圳的逆变器原始设备制造商

网友AD:
没有详细和完整的数据的需求,这基本上是白色的,这是不可能的现金,当它完成。

网友AE:
变频器这就有点高端了

网友R:
G 系列主要用于电力应用

网友AF(2024-07-28):
STM32G4系列相对较新,它的功能和特性完全能够满足变频器的设计需求,但是做变频器是个工程,论坛里大部分也不敢接吧。

网友AF:
STM32G4系列的定时器非常适合生成高频PWM信号,支持各种PWM模式(如互补PWM、死区插入等),使用STM32G4系列芯片来做变频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