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有没有LKS32MC03的demo啊?

楼主(2023-04-19):
之前版主发那个打不开了

网友A:
有的:
MCU顶板:https://www.lksmcu.com/index.php/about_89/ 1681977930(1).png
功率板:https://www.lksmcu.com/index.php/LKS08Series/

网友B:
08系列无感例程编译报错 显示缺少 lks32mc08x.h,在哪能下载到该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8系列无感例程编译报错 显示缺少 lks32mc08x.h,在哪能下载到该文件

您好,在这里下载SDK:https://bbs.21ic.com/icview-3235274-1-1.html;并且安装官网提供的PACK包https://www.lksmcu.com/index.php/LKS08Series/,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在这里下载SDK:https://bbs.21ic.com/icview-3235274-1-1.html;并且安装官网提供的PACK包https:/ ...

08系列官网的开源无感例程能够正常使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8系列官网的开源无感例程能够正常使用吗?

是可以的。

网友D(2023-07-05):
引用 网友A:
有的:
MCU顶板:https://www.lksmcu.com/index.php/about_89/
功率板:https://www.lksmcu.com/index.php/ ...

您好!请教两个问题,
1、这两款功率板的功能差别是什么?我不太明白什么是 “芯片无内置预驱”和“芯片内置预驱”? 因为这两款板都有LKS611 和 78L05芯片。
2、我使用LKS32MC034DO无感开源程序,配套LKS_EVB_MVPOW6N这款驱动板,按"启动"按钮要么是抖动,要么就直接就烧电机了,是电机绕组不匹配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导致,或者电位器的阻值调得不对,我应该怎么排查?
已知的两条线索:
(线索1:主电源电压低于20v,按下“启动”只抖动,转不起来,提高电压至21V,电机就冒烟了)
(线索2:按下启动按钮之后的几秒钟,U V W三个端子电压都达到10V,几秒钟过后就部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教两个问题,
1、这两款功率板的功能差别是什么?我不太明白什么是 “芯片无内置预驱”和“芯片 ...

1,驱动芯片是将5V的PWM电平转换为10-15V的有驱动能力的PWM波的转换芯片,(转换后的PWM用于驱动MOS导通关断),你说的LKS611和7805是电源芯片,这是两个概念;
2,板子匹配没问题(034DOMCU板和6N功率板);开源程序也是需要调试的,不同电机参数不匹配大概率是不能直接转的,一旦电机没转,通入持续的电流是会烧电机的(发现电机没转及时断电);开源程序仅供参考,可以先选择开环(转子,电流开环),确保硬件没有损坏,再进行闭环调试;我们凌鸥学园有专门的培训课程,有意向可以参加,另外B站上有培训讲解视频也可以参考(搜“凌鸥LINKO”)。

网友E:
开源程序仅供参考,可以先选择开环

网友F:
驱动芯片是将PWM转换为5v电平,具有10 ~ 15v驱动能力的PWM波形转换芯片

网友G:
08系列官网的开源无感例程可以或许正常利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