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自动浇花器(基于CW32F030C8T6)】【CW32开发者扶持计划】

楼主(2023-04-19):
描述:
家里阳台的花经常忘记浇水,导致有的花因为缺水而枯萎,为此产生了制作一个自动浇花器的想法。偶然的机会看到QQ群里发布的武汉芯源半导体开发者扶持计划,正好本人也在学习STM32单片机,借此机会也试试咱国产的芯片(虽然去年参加过一次立创和芯源半导体举办的活动,但是那时纯粹是一个小白,只是跟着教程走了一遍,对这款单片机实际上一点都不了解)。本项目最初的设想就是制作一个具有定时自动浇花、湿度检测自动浇花、联网远程控制浇花的自动浇花器。虽然网上也有卖的成品,但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爱好,自己做的更有成就感。

版本说明:
本项目制作了两个版本,第一版实物验证时发现一个问题,采取1S锂电池升压驱动电机时,电池电压会瞬间拉低很多,导致联网模块供电不足重启。目前已废弃。第二版改进了供电方案,采用2-3S锂电池供电,DC-DC降压给电机以及其它设备供电,解决了电机启动瞬间导致联网模块掉电的问题。

V1.0
(第一版)主要硬件:
1.MCU:CW32F030C8T6
2.WiFi模块:ESP01S
3.环境光采集:GL5566光敏电阻
4.锂电池和水泵电压采集:高精度电阻(电阻分压)
5.电流检测:INA226A
6.按键:6*6mm轻触开关 3个
7.电机驱动电路:PC817光耦、WSP9926A N沟道MOS管
8.锂电池充电电路:采用TP4056充电芯片
9.升压电路:XL6008E1 DC-DC升压芯片(输入电压:3.6V~32V,输出电流(最大值):3A)
10.降压电路:ME6211C33M5G-N降压芯片,2路3.3V输出,1路给主控以及外围电路供电,1路给ESP01S供电
11.蜂鸣器:12A05有源蜂鸣器
12.显示屏:预留SPI和I2C接口,外置1.7寸12864黑白屏。
13.扩展接口:预留3个扩展接口,可外接温湿度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等其它设备。
14.水泵:使用6V茶水机小水泵。
15.水管和水管分流器:8mm和4mm水管,8转4水管分流器(4孔或6孔)。
16.电池:18650电池2节。
17.电池盒:2节18650并联电池盒。
18.扩展模块1:土壤湿度传感器。
19.扩展模块2:SHT30温湿度传感器(备选)。
V2.0(第二版)主要硬件:
1.MCU:CW32F030C8T6
2.WiFi模块:ESP01S
3.环境光采集:GL5566光敏电阻
4.锂电池和水泵电压采集:高精度电阻(电阻分压)
5.电流检测:INA226A
6.按键:6*6mm轻触开关 3个
7.电机驱动电路:PC817光耦、WSP9926A N沟道MOS管
8.锂电池充放电电路:2串18650锂电池保护板(计划接入单片10V的太能板,直接给锂电池充电)
9.DC-DC降压电路:LM2596S-ADJ DC-DC降压芯片,输入电压范围4.5V-35V,输出1.23V-35V可调节,输出电流:3A(项目中采用7-12V输入,6.0V输出)
10.LDO降压电路:AMS1117-3.3 LDO降压芯片,最大输入电压:18V输出电压:3.3V 输出电流:1A
11.蜂鸣器:12A05有源蜂鸣器
12.显示屏:预留SPI和I2C接口,外置1.7寸12864黑白屏。
13.扩展接口:预留3个扩展接口,可外接温湿度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等其它设备。
14.水泵:使用6V茶水机小水泵。
15.水管和水管分流器:8mm和4mm水管,8转4水管分流器(4孔或6孔)。
16.电池:18650电池2节。
17.电池盒:2节18650串联电池盒。
18.扩展模块1:土壤湿度传感器。
19.扩展模块2:SHT30温湿度传感器(备选)。

功能简介:
1.使用CW32内部RTC时钟计时,通过按键或者手机设置自动浇水间隔时间(X天)、浇花时间(X:00)、浇花时长(X分钟)以及浇花开始日期;
2.采集环境光和土壤湿度,当光照和湿度低于阈值时自动打开水泵,浇水一段时间(程序中可调整)后关闭水泵。程序不断检测湿度,低于阈值继续浇水,直到高于阈值停止浇水;
3.ESP01S连接物联网,用户手机端远程控制浇水,设置浇花参数,ESP01S将控制命令以及参数通过串口发送给CW32;
4.ESP01S每隔一段时间获取网络时间发送给CW32单片机,用于对CW32的RTC时钟进行校准(此功能暂未实现);
5.对输出电机的电压和电流进行检测,电压过高或过低停止电机,空载电流(水箱无水)停止电机;
6.锂电池电压监测,低电量时关闭自动浇水功能;
7.ESP01S电源可通过CW32单片机打开或关闭,用来降低功耗(默认上电自动联网);
8.可设置输出电压电流异常报警,锂电池低压报警;
9.屏幕显示时间以及相关设置参数;

原理图

V1.0原理图

V2.0原理图

软件:程序分两部分1.CW32单片机使用KEIL开发;2.ESP01S使用ARDUINOIDE开发;外壳:网上采购的成品防水接线盒,尺寸158X90X60,在顶盖对应位置开孔安装控制板、显示屏、开关,电池盒使用3M胶带粘在顶盖内部,底盖只安装了水泵,开孔把进水和出水的两个接口伸出去;

实物照片(外观比较丑,见笑了)
V1.0
    焊接板子用到了电烙铁和加热板,焊接的比较丑,但是能用。
    显示屏是老王店子里POS机上拆下来的,1.7寸黑白屏 分辨率12864,SPI接口,兼容ST7567,专门做了一个屏幕底板,方便安装到外壳上,使用排线加 8P的PH2.0插头和主控板连在一起。
    第一版具有5V充电功能,所以外壳开了充电口。
V2.0
    这是第二版,采用DC-DC降压模式给整个系统供电,大部分元器件包括主控芯片全部从1.0的板子上移过来的,虽然有点费劲,但是至少不浪费,毕竟1.0版本的板子也没什么用了。
    屏幕、电路板和电池都放在防水盒的上盖,底盖只放了一个水泵,这个水泵是在某宝买的的茶水机的水泵,商家给的参数是6V供电。
    通过按键可以切换屏幕显示内容,第一页是时间、浇花模式、水泵状态、电池电压,第二页显示一些具体参数,第三页是设置页面,需要最右边的按键长按才能进入,短按是切换显示内容。在设置页面可以通过第一和第二的按键(也就是加减)来调整具体参数,比如改变浇花模式、浇花时间、浇花时长等参数。
    这种成品的接线盒很适合DIY,唯一的缺点就是丑,还是那句话“又不是不能用”

    水平有限,时间也比较紧,把之前贝壳物联的代码拿过来改了改,再加上他们的小程序,很快就能实现联网控制。
    这个水泵的固定需要将上面的三个螺丝拧下,从外壳开的三个孔穿进去固定,保险起见,电机下面和底盖还打了热熔胶,防止外面接水管的时候把水泵怼进去。
    网上买的水管内径买错了,买大了一号,最后用的是雾化器上的管子。水管分流器也买错了,买个4口的就行了,6口的水压太小,管口的水流的很慢很慢。
    外壳上增加了一个充电口,输入电压8.4~9V,充电口可接8.4V的直流电源,也可以接一个10V的太阳能板。充电口正极经过一个二极管接到了一个2串7.4V锂电池保护板,这个锂电池保护板既可以给2串的锂电池充电,也可以放电。

    侧边的三个接口用来扩展其他模块,包括温湿度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
    土壤湿度传感器建议用电容式的,反应灵敏、不易被腐蚀。

    目前基本功能大部分已经实现,就是联网校准时间的功能还没有实现,程序还有一些BUG没有解决,新手学习之路还很漫长。
    程序已开源,本人水平有限,写的不好,请大家指教!
    最后,再次感谢CW32生态社区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也希望更多的电子工程师和爱好者参与到国产芯片的开发中来,支持国产!

自动浇花器V2.0(基于 CW32F030C8T6) 程序.part01.rar

自动浇花器V2.0(基于 CW32F030C8T6) 程序.part02.rar

自动浇花器V2.0(基于 CW32F030C8T6) 程序.part03.rar

自动浇花器V2.0(基于 CW32F030C8T6) 程序.part04.rar

网友A:
晚上好楼主,请问可以求一下高清版的原理图吗?最近要做一个课设也是关于自动浇花系统的,想借用楼主的原理图进行仿真,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好楼主,请问可以求一下高清版的原理图吗?最近要做一个课设也是关于自动浇花系统的,想借用楼主的原理 ...

这是立创开源平台的网址:https://oshwhub.com/myself1820/zi-dong-jiao-hua-qi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立创开源平台的网址:https://oshwhub.com/myself1820/zi-dong-jiao-hua-qi

十分感谢!

网友B:
立创开源de ?

网友C:
CW32F030C8T6的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D:
使用单片机来读取湿度传感器的数据,并根据阈值来控制水泵的开关。

网友E:
把传感器、水泵、单片机等部件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网友F: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专门为自动浇花设计的太阳能板以及锂电池等供电设备,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电源。

网友G:
感应土壤湿度的自动浇花器制作方**

网友H:
在实现自动浇花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一些安全因素,如避免漏电和水泵工作时的噪音等问题。

网友I:
水无法直接到达植物根部。完全靠渗透的话浇水量不好控制,不同功能模块结合紧密反而未能达到满足不同植物浇灌需求这一预期效果

网友J:
CW32F030C8T6是长微电子推出的一款低功耗、高性能的32位ARM Cortex-M0微控制器。

网友K:
使用的是模拟传感器还是数字传感器

网友L:
拥有丰富的模拟和数字外设,包括多路ADC、定时器、PWM、UART、SPI、I2C等接口,适合于各种应用场景,如传感器、安全系统等。

网友F:
怎么自制自动浇花器

网友M:
使用湿度传感器来检测土壤的湿度,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一个阈值来判断土壤是否需要浇水。

网友N:
智能家居涉及到 首选了。

网友O:
自动浇花系统电源电路电压是多少

网友P:
自动浇花器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Q:
可以添加其他功能,比如温度检测、光照强度检测等,来进一步优化自动浇花系统的效果。

网友R:
使用电磁阀或者直流水泵来控制水流,通过开启和关闭水泵控制浇水的时间和水量。

网友S:
如何消除电机运动对单片机的影响呢

网友T:
小程序跟单片机之间的通信一直搞不懂咋实现

楼主(2023-06-02):
引用 网友O:
自动浇花系统电源电路电压是多少

电源使用2节18650电池,也可以使用8.4V的稳压电源供电,或者是10V的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添加其他功能,比如温度检测、光照强度检测等,来进一步优化自动浇花系统的效果。 ...

温湿度和光照也考虑到了,已经预留了外部接口,后期慢慢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何消除电机运动对单片机的影响呢

目前使用的情况来看,CW32单片机抗干扰性还是不错的,电机频繁启动没有影响单片机的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T:
小程序跟单片机之间的通信一直搞不懂咋实现

单片机和无线模块通过串口收发数据,无线模块连接物联网平台,数据是经过物联网平台来实现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