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可以用DAPlink烧录程序吗?

楼主(2023-04-19):
我看都是ARM内核的

网友A:
只要支持SWD协议就可以下载,DAP Link是CMSIS-DAP的升级版。下载时选择KEIL的CMSIS-DAP,您可以试一试,具体可不可行我没有验证过。

网友B:
没试过,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C(2024-03-14):
可以的,已经测试通过

网友D:
应该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