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机,电机发热

楼主(2023-04-20):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在做一个电调的项目,遇到 了一个BUG:电机短时间运行期间发热严重。
    这个项目的大致逻辑是使用51单片机获取航模接收机发射的脉冲,根据脉冲来判断电机的转向和PWM占空比。整体流程就是51单片机发送PWM信号给FD6288全桥驱动芯片,H桥上下管分别接+24V和GND,FD6288根据PWM的驱动信号驱动H桥对角的NMOS的通断来控制电机的转向和转速。
    51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频率是24KHz,驱动的电机额定参数:DC 24V 电流13.4A转速300转,整个板子焊接调试完毕后可以运行,但短时间运行电机发热很严重,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机两端的电压波动,发现电机PWM的模拟电压在油门最大时是接近24V的,但在周期内PWM上升沿的前沿峰值很高,如下图:

   初步推测这个前沿峰值可能是电机发热的主要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这个峰值的大小吗?尝试过增大频率到40KHz或者降低频率到1Khz,在电机线上加电感,仍然未解决。

最下面的图片好像挂了,建议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A:
NCE7560k可以过电流60A,电机额定电流13.4A,为什么每个支臂并5个?这个桥4 个NMOS管就可以了。
电机直接加DC24V工作,看看短时间否发热(烫),如果是发烫说明不是电路的问题,电机本身就这样,或考虑更换电机。

网友B:
并联这么多,栅极电容得多大?管子的开关损耗都是个问题。

网友C:
过热不是电流太大就是散热太差,不要光看波形(本贴也没看到波形图),测一下电机的工作电流,如果电流在正常范围,那就是撒热太差,是电机的设计问题。理论上,电机不用H桥驱动而直接接24V电源就能够连续运行且不会过热。

网友D:
电机连接24V 直流电源驱动时发热如何? 是否“严重”?要不要 布洛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