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Nucleo板卡u盘模式出现fail 无法通过swd访问mcu,但主芯片还在运行led例子

楼主(2023-04-20):
fail文件中显示The interface firmware FAILED to reset/halt the target MCU 。stlink无法识别出MCU。流水灯例子能正常运行,就是无法正常写入。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写入的代码的时候把SWD接口配置为关闭了?

网友B:
是不是写入的代码的时候把SWD接口配置为关闭了

网友C:
你复位引脚接了吗?

网友D:
是不是有跳冒被你拔了?

网友E:
反复按复位键,然后一直点下载程序。

网友F(2024-06-01):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G: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H: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I: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J: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K: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L: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M: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N: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