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标签和丝印产地不一致,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4-20):
STM32L073V8T6 这颗料到货的包装盒,袋子和料盘标签的产地是菲律宾的,丝印上面产地是马来西亚的,这种是正常情况吗?

网友A:
不太了解,找代理问问吧

网友B:
这是错混料啊

网友C:
不是错混料,就是假冒的

网友D:
可能 是错混料了

网友E(2024-03-22):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F: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G: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H: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I: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J: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K: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L: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M: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