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SPIN32F0A为什么不输出PWM?

楼主(2023-04-20):
STSPIN32F0A高级定时器控制的HS和LS不输出PWM,用TIM2的IO口是能输出PWM的,但是HS和LS就是没有PWM输出,过电流比较器也进行了配置,没有效果,HS输出高电平,LS输出1.5V,有没有用过的同学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初始化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初始化配置的问题

网友D:
对,检查一下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楼主检查了吗

网友F:
可能是初始化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G:
这个是什么错误呢

网友H:
什么高端芯片呢

网友G:
把你的代码上传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I:
需要手动开启pwm吧。

网友J:
定时器的配置有问题的吗

网友K:
初始化有没有正确配置啊

网友L(2024-03-22):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M: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N: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O: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P: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Q: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