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LEGRO 输出GERBER文件问题请教,

楼主(2023-04-20):
各位大侠,用ALLEGRO 17.2 LAYOUT完成后输出ART文件时,文件都是1KB,空文件,各位大侠遇到过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输出的时候没有在Artwork Control Form中添加层导致的

网友B:
文件放上来 帮你看看
应该是你的设置问题

网友B:
导入PRM试试

楼主:
是设置的问题,以前没有photoplot outline 也生成GERBER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