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运放输入偏置电压怎么处理

楼主(2023-04-20):
普通运放可以在输入IN+加一个ref,那这种隔离运放该怎么处理呢,也是这样加吗

@jameswangchip :有的,但是没有看到怎么处理失调电压
上官方网站有这款产品的典型应用电路吗?

网友A:
这个一般不用加ref(参考点)。有内部参考Vcm约为0.4V。如果真的要加输入INP、INN分别连接一个阻值相同的电阻到参考点ref,类似NSi1300框图。

网友B:
INN  连接GN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不用加ref(参考点)。有内部参考Vcm约为0.4V。如果真的要加输入INP、INN分别连接一个阻值相同的电 ...

请问这个芯片0.1mv的偏置电压该怎么消除影响呢

网友C:
有专门得外部芯片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芯片0.1mv的偏置电压该怎么消除影响呢

才0.1mV,又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隔离输出后面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