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R030电源供电方案

楼主(2023-04-21):
电源供电方案
• VDD = 2.2V 到3.6V
为I/O 口和内部稳压器提供电源,通过VDD 引脚接入。
• VDDA = 2.2V 到3.6V
为ADC、复位电路、片内RC 振荡器和PLL 供电,通过VDDA 引脚接入,需要VDDA 总是大于或等于VDD 电压。
• VDDRF = 2.2V 到3.6V
为射频子系统供电,通过VDDRF 引脚接入。
为射频子系统供电的VDDRF 是独立的,当使用射频子系统时,VDDRF 必须连接到与VDD 相同的电源。

网友A:
VDD和VDDA可以连接到一起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DD和VDDA可以连接到一起供电吗

当然可以的,VDD和VDDA可以连接到一起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DD和VDDA可以连接到一起供电吗

个人认为   如果连接在一起 会影响ad采集的精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   如果连接在一起 会影响ad采集的精度的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忽略这点误差

网友E:
这个ad采集的参考电压 可以选用内部参考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ad采集的参考电压 可以选用内部参考电压吗

Yes,ADC参考电压源可以选择内置1.5V或者2.5V参考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ad采集的参考电压 可以选用内部参考电压吗

看它的功能逻辑图 好像并没有内部参考电压 啊

网友G:
参考电压的地、模拟电源地以及供电电源地可以共地吗?

可以共地的,注意PCB布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它的功能逻辑图 好像并没有内部参考电压 啊

CW32的内置参考电压见BGR模块的2.5V/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