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VCT6的ADC采集口异常输出3.6V电压

楼主(2023-04-20):
我用三十多个IO口采集开关量,但开关量电压超过4V时会导致ADC采集口(PA1)异常带3.6V电压

网友A:
MCU 3.3V供电?

网友A:
采集开关量,记得放个BAT54S 保护下端口

为什么需要放置肖特基二极管 不理解 麻烦大佬解释一下 感谢

网友B:
你把正常现象说成异常。 难不成端口要跑出个美女才叫正常?

网友C:
开关量电压要根MCU匹配,涉及到强电接触得开关量要加隔离。

网友D:
加个48V的开关量输入试试,看看会不会继续升高,

网友E:
带ADC的管脚不能兼容5V IO

网友F:

麻烦大佬解释一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