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几秒钟复位1次

楼主(2023-04-20):
用的单片机是dspic33fj256mc710a,现在的问题是大概每隔5s左右就复位,目前所知的有以下2点:
1. 通过在线仿真调试,发现RCON寄存器的标志位中WDTO(看门口复位)和EXTR(MRLC)复位,可以认为是看门狗复位;
2. MPLAB X IDE有提示如下图:
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检查是否使能了看门狗。如果使能,有没有喂狗。
测量MCLR脚上的信号变化,确认是否存在复位电平。
这个提示说明只是个现象,没有什么明确指向。造成问题的可能性有很多。
也有可能是你的项目电路或者代码就有问题,你可以先用软仿真测试一下你的项目能否在调试模式下运行起来。

网友B:
如果怀疑是看门狗的话 先禁用看门狗看看现象啊

网友C:
楼主的代码是不是很复杂 导致看门狗喂不好呢

网友D:
需要看一下楼主对看门狗的额配置  有可能配置和目标不相符

网友E:
MPLAB X IDE里边提示的这个0x0的地址是存放什么的地址呢

网友F:
程序里边有没有功能代码 是不是电压功率不够导致复位的呢

网友G:
仿真的时候打个断点 看看具体在什么位置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