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模型导出的h5文件导入cube之后的结果疑问

楼主(2023-04-20):
Analyzing model
C:/Users/xiaoqi.zhang/STM32Cube/Repository/Packs/STMicroelectronics/X-CUBE-AI/8.0.0/Utilities/windows/stm32ai analyze --name network_1681794200026 -m E:/STM32_AI/test/model.h5 --type keras --compression none --verbosity 1 --workspace C:\Users\XIAOQI~1.ZHA\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204991132587001769071845805769811 --output C:\Users\xiaoqi.zhang\.stm32cubemx\network_1681794200026_output --allocate-inputs --series stm32f7 --allocate-outputs
Neural Network Tools for STM32AI v1.7.0 (STM.ai v8.0.0-19389)
E010(InvalidModelError): Couldn't load Keras model E:\STM32_AI\test\model.h5,
E010(InvalidModelError): Model saved with Keras 2.12.0 but <= 2.11.0 is supported
最后一句说版本小于等于2.11.0对吧?
PS E:\STM32_AI\test> pip list
Package                      Version
---------------------------- ---------
absl-py                      1.4.0
astunparse                   1.6.3
cachetools                   4.2.4
certifi                      2022.12.7
charset-normalizer           3.1.0
flatbuffers                  23.3.3
gast                         0.3.3
google-auth                  2.17.3
google-auth-oauthlib         0.4.6
google-pasta                 0.2.0
grpcio                       1.54.0
h5py                         2.10.0
idna                         3.4
importlib-metadata           6.5.0
jax                          0.4.8
keras                        2.11.0
Keras-Preprocessing          1.1.2
libclang                     16.0.0
Markdown                     3.4.3
MarkupSafe                   2.1.2
ml-dtypes                    0.1.0
numpy                        1.23.5
oauthlib                     3.2.2
opt-einsum                   3.3.0
packaging                    23.1
pip                          23.1
protobuf                     3.19.6
pyasn1                       0.5.0
pyasn1-modules               0.3.0
requests                     2.28.2
requests-oauthlib            1.3.1
rsa                          4.9
scipy                        1.10.1
setuptools                   49.2.1
six                          1.16.0
tensorboard                  2.11.2
tensorboard-data-server      0.6.1
tensorboard-plugin-wit       1.8.1
tensorflow                   2.11.0
tensorflow-estimator         2.11.0
tensorflow-intel             2.11.0
tensorflow-io-gcs-filesystem 0.31.0
termcolor                    2.2.0
typing_extensions            4.5.0
urllib3                      1.26.15
Werkzeug                     2.2.3
wheel                        0.40.0
wrapt                        1.14.1
zipp                         3.15.0
看相tensorflow和keras的版本都是 2.11 生成的h5文件为啥就不能用呢?

楼主:
现在AI的例子要么不能训练成功,要么自己找一个训练成功了导入cube不能用。这咋回事儿呢?

网友A:
目前还没做过AI的应用

网友B(2024-06-01):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C: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D: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E: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F: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G: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H: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I: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J: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