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不能使用JLINK仿真?

楼主(2023-04-20):
Keil-MDK仿真时显示不支持这个芯片

网友A:
支持CW32 MCU的,请参考文档:
CW32系列微控制器软件开发工具入门
https://www.whxy.com/files/doc/CW32_StartGuide_CN_V1.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CW32 MCU的,请参考文档:
CW32系列微控制器软件开发工具入门
https://www.whxy.com/files/doc/CW32_St ...

我看过这个文档,对于我所提的问题没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过这个文档,对于我所提的问题没有帮助

能否贴图?Keil报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贴图?Keil报啥错误?

正常的M0内核芯片SW Device那个区域都能识别到ARM芯片内核.无论是否能够正确下载flash,试验了几个厂家的都是可以的.
CW32不行.Keil无法识别,Jflash也无法识别.

我使用的STM32F103C8T6的核心板,
看了引脚除了PF6,PF7之外都是兼容的.不存在不匹配问题.boot0是接地的.

楼主:
另外,CW32有么有ISP下载软件?我在官网也没找到工具.,我试试ISP下载,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CW32有么有ISP下载软件?我在官网也没找到工具.,我试试ISP下载,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买到假货了. ...

1、请检查硬件连接,比如:SWD接口、MCU的电源、MCU的Reset Pin等。
2、CW32的ISP下载软件是CW Programmer,但它只支持CW-Writer的下载器,暂不支持J-Link。其相关链接为:https://www.whxy.com/support/filelist/18
3、如果想使用J-Link测试ISP下载,可以试试JFlash,回帖附上了测试用的device信息包,请备份好原始的JLinkDevices.xml!!!
4、另,附上Keil、JFlash下的应用截图,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检查硬件连接,比如:SWD接口、MCU的电源、MCU的Reset Pin等。
2、CW32的ISP下载软件是CW Programmer ...

我也看到了这篇博客,手动添加了Device到Jlink的目录.但是还不行,硬件连接排查过的.应改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B(2023-06-08):
能使用JLINK仿真

网友C:
直接使用JLink进行仿真下载

网友D:
尝试过JLink+MDK,JLink+JFlash, ST-Link+MDK,ST-Link+ST-LINK Utility

网友E:
使WCH-LINK能正确仿真CW32

网友F:
使用MDK  J-Link调试

网友E:
ST-LINK-V2,JLINK

网友G:
在运行的程序中添加IAP代码,通过程序自身实现在线升级和下载。

网友H:
使用Jlink在SWD 下载和仿真

网友I:
一般是jlink硬件都支持的

网友J:
可以配合J-link来调试

网友K:
一般情况应该是J-Link的设置问题,理论上下载没问题

网友L:
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烧录芯源的单片机

网友K(2023-10-19):
引用 楼主:
我也看到了这篇博客,手动添加了Device到Jlink的目录.但是还不行,硬件连接排查过的.应改是买到假货了. ...

这个也有可能,毕竟现在高仿的很多

网友M:
还有一种情况是不是楼主这个引脚不完全通用呀

网友N:
肯定是支持的,应该是其他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O:
https://www.whxy.com/files/doc/CW32_StartGuide_CN_V1.1.pdf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