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驱动三相无刷电机,电压范围是跟MCU有关吗?

楼主(2023-04-20):
还是只取决于MOS管?

网友A:
和硬件有关,与MOS,电源转换芯片,电容耐压都有关系的,和MCU没有直接关系,主要还是看硬件设计。

网友B:
如果楼主想要控制电压范围的话  单片机还是可以有办法实现的

网友C:
如果不需要范围调节的话  那么和单片机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D:
应该无关 和外围的硬件电路是有关系的

网友E:
楼主是想要通过调压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吗

网友F:
这个看你的控制方式是什么?

网友G:
应该是和驱动器的参数以及供电电压有关系

网友H:
这个电机的电压应该是通过pwm控制的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