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下载了一个OLED显示的程序,自己照着抄一遍不运行

楼主(2023-04-21):
如题啊,好奇怪,我下载了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程序,我照着抄一遍,也就修改了名字,结果不能正常运行,是不是玄学。

网友A:
这就是玄学。。我也遇到过,后来莫名其妙又好了。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方便把程序分享一下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玄学。。我也遇到过,后来莫名其妙又好了。

楼主的问题貌似是不太一样

网友C:
是不是接口复用问题

网友D:
楼主方便把程序发一下以及OLED瓶发一下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E:
建议楼主在详细看看历程估计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F:
楼主再详细看看历程可能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G:
oled屏无法显示时,请用万能表量下屏的电源脚、IIC脚,看下是不是3.3v。电压、电流不足会导致屏幕无法显示。

网友H:
降低一下单片机的读写速度。

网友I:
你看看是不是寄存器有问题呢

网友J:
看看是不是缺少上拉电阻?

网友K: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L:
这个配置的代码问题。

网友M:
你使用都是官网提供的代码吗

网友N:
没有内置上拉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