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F8T7 SWD不识别

楼主(2023-04-21):
这是我做的一个AT32F407F8T7的一块板子,外围电路如下,但是焊接后SWD识别不到内核,请问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没有AT32F407F8T7这个型号哦。
需要检查SWD线路是否正确,可用AT32 ICP tool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AT32F407F8T7这个型号哦。
需要检查SWD线路是否正确,可用AT32 ICP tool连一下 ...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AT32F425F8T7

网友:

RST接一下,

网友B:
是使用的keil吗 能正常识别仿真器吗 还是说连仿真器都识别不出来呢

网友C:
极有可能是哪里有虚焊或者是焊连导致的

网友D:
可以通过跳线修改为其他形式的下载方式吗

网友E:
自己做的板子,手工焊接的吗?看看是不是虚焊了,重新焊一下。

网友F:
boot脚的问题

网友G:
最大的可能就是焊接问题 或者是裸板有问题

网友H:
楼主手上有几个这个芯片啊 会不会是单片的问题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没有AT32F407F8T7这个型号哦。
需要检查SWD线路是否正确,可用AT32 ICP tool连一下 ...

请问AT32 ICP tool可以去哪里下载呢

网友J(2023-05-22):

SWD下载时,RESET不接,芯片接上电源,可以正常下载,我曾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AT32 ICP tool可以去哪里下载呢

官网可以下载,icp基本上可以面对所有情况的连接,比如代码禁用了swd,芯片进入了低功耗等情况,前提是RST脚要连接

网友K:

安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集烧录+仿真+示波器+逻辑为一体,功能强大,适合工程师用

网友L:
检查焊接看芯片和其外围电路是否有虚焊以及粘连的情况

网友M:
SWD引脚的电平是否符合要求,例如VDD、GND、SWDIO和SWCLK等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并且电压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网友N:
复位的瞬间SWD和JTAG是可以用的

网友O:
swd接口需要keil里面设置。

网友P:
在调试软件中设置正确的芯片型号、访问速度和调试协议等参数,能够正确识别AT32芯片并且与之通信。

网友Q:
在调试软件中设置正确的芯片型号、访问速度和调试协议等参数,以确保软件能够正确识别AT32芯片并且与之通信。

网友R:
AT32芯片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例如是否进入保护模式、是否复位等异常状态。

网友S:
用串口下载的方式刷掉程序。

网友T:
AT32和调试器的SWD接口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U:
就用St-link II

网友V:
换个更好更短的线再试试!

网友W:
开始下载之前需要先复位,一般是先按下板子上的复位按键,单击下载,松开复位按键。

网友X:
重新连接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