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MCU采用的是什么内核?

楼主(2023-04-21):
芯源MCU采用的是什么内核?

网友A:
ARM® Cortex®-M0+内核,其它内核的MCU型号正在研发中,敬请等待!

网友B(2023-06-08):
32位M0+内核MCU

网友C:
用 RISC-V 开源架构

网友D:
基于Cortex-M0+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

网友E:
Cortex-M0+ 低功耗MCU

网友F:
这个还是看楼主具体选择的哪一款芯片吧M0\M0+等都有

网友G:
安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烧录芯源的单片机

网友H:
看看他家芯片的数据手册就行了

网友I:
CW32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J(2023-12-22):
不同的MCU貌似内核是不一样的

网友K:
Cortex®-M0+内核

内核不内核的不重要,会编程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