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T2B95芯片里面使用函数指针指向RAM运行时程序崩溃

楼主(2023-04-21):
编译器为IAR,芯片为cypress系列的芯片tviibe2m 型号 CYT2B95,32位
我现在事先写一个函数 比如名字为void GPIO_WRITE()的一个函数,将代码编译以后生成了S19格式的文件,我通过MAP文件找到函数GPIO_WRITE的地址,以及长度,在S19文件里面将此函数对应的数据提取出来,并固化到一个全局数组里面,然后我在代码里面将函数GPIO_WRITE屏蔽掉,使用函数指针指向上述固化好的全局数组里面,程序就会出现崩溃,但是我在CODEwarrior2.10 里面,芯片为32位的MPC5604B,指向相同的操作就可以,请问各位大佬,是赛普拉斯的这款芯片不支持使用函数指针指向RAM地址处运行,还是我的做法不对呢,希望路过的大佬看到帮我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2023-12-20):
可能是地址错误导致的

网友B:
如果你尝试将一个不兼容的函数指针指向一个函数,这可能会导致崩溃。

网友C:
可能是权限问题

网友D:
检查内存地址和调用约定还有权限

网友E:
权限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