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怎么样用外部复位电路对MCU系列芯片进行复位?

楼主(2023-04-21):
怎么样用外部复位电路对MCU系列芯片进行复位?

网友A:
在芯片手册上都是有官方推荐的外部复位电路的

网友B:
基本上所有芯片的外部复位电路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其实就是电压低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芯片就会复位

网友D:
楼主也可以考虑使用外部复位芯片 这样更加可靠

网友E:
为了确保微机系统中电路稳定可靠工作,复位电路的第一功能是上电复位

网友F:
硬件开关:复位信号接一个拨码开关或按键,或者RC电路

网友G:
外部复位电路都一样吧,就是把电压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