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当芯片进入休眠模式时,应如何设置I/0状态,使功耗最小?

楼主(2023-04-21):
当芯片进入休眠模式时,应如何设置I/0状态,使功耗最小?

网友A:
I/O状态设置与外部硬件电路有关。一般原则是:与MCU唤醒无关的I/O,尽量将其设为模拟输入;拉电流输出脚设为0,灌电流输出脚设为1,等等。

网友B:
不需要读取GPIO数据,则优先配置为模拟输入。这节省了输入施密特触发器的消耗

网友C:
如果某个GPIO组不需要长时间使用,禁用其时钟。

网友D:
进入低功耗模式时,所有引脚信号必须连接到VDD或接地

网友E:
如果GPIO连接到外部接收器(外部元件输入),则必须使用PP或PU/PD强制GPIO信号值

网友F:
当GPIO是运行模式下的输入(模拟或数字)时,在低功耗模式下使用输入PU/PD可能更容易;当GPIO是运行模式下的输出时,则使用输出PP。这可以避免在进入或退出停止模式时管理更改

网友G:
GPIO始终有一个输入通道,可以是数字或模拟通道

网友H:
设置成模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