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怎么样从芯片内部时钟转换到外部时钟?

楼主(2023-04-22):
怎么样从芯片内部时钟转换到外部时钟?

网友A:
关于时钟切换,请参考CW32 MCU的Lib文件中的RCC例程。需注意的一点,必须等到外部时钟启动稳定之后,才能进行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时钟切换,请参考CW32 MCU的Lib文件中的RCC例程。需注意的一点,必须等到外部时钟启动稳定之后,才能进 ...

请问 如何确定外部时钟已经启动稳定了呢

网友C:
更改时钟配置后,大概多长时间就可以生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如何确定外部时钟已经启动稳定了呢

查询各外部晶体控制寄存器的STABLE位是否为1?如为1,则该晶体时钟已经稳定,比如:SYSCTRL_LSE 外置低频晶体控制寄存器,SYSCTRL_HSE 外置高频晶体控制寄存器,详细操作,请查阅CW32 MCU的用户手册的“复位和时钟(RCC)"章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更改时钟配置后,大概多长时间就可以生效啊

非常快,ns级,从硬件来看,其实就是切换一个数字电路的多选一的开关而已。

网友D:
一般来说是不是内部时钟都是高速时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是不是内部时钟都是高速时钟呢

与MCU有关,内部时钟也可以是低速时钟。

网友E:
在进行时钟转换的时候 正在运行的外设怎么处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进行时钟转换的时候 正在运行的外设怎么处理呢

估计是需要进行相应更改的 或者不更改的话 跟随新的时钟源 产生新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在进行时钟转换的时候 正在运行的外设怎么处理呢

MCU的时钟切换之后,部分与时钟密切相关的外设,比如:UART、定时器等,这些外设的时钟源都需要重新配置为新的时钟。因此,此类外设最好在时钟切换前完成当前任务,等待新的时钟切换。

网友G:
请问一下芯片的外部时钟都有哪些时钟源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芯片的外部时钟都有哪些时钟源呢?

CW32 MCU的系统时钟 SYSCLK 有 4 个时钟源:
•        外部高速振荡器时钟(HSE)
•        外部低速振荡器时钟(LSE)
•        HSI 时钟,由内部高速 RC 振荡器时钟(HSIOSC)经过分频产生
•       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时钟(LSI)

网友H:
晶振的稳定时间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