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怎么样给MCU提供外部时钟源?

楼主(2023-04-23):
怎么样给MCU提供外部时钟源?

网友A:
CW32 MCU外部时钟输入模式:
外部时钟输入模式下,外部时钟从 OSC_IN 引脚输入,OSC_OUT 引脚可以作为通用 GPIO 使用。输入的时钟信
号可以是方波、正弦波或者三角波,占空比必须在 40% ~ 60% 之间,频率在 4 ~ 32MHz 之间。

网友B:
首先就是硬件上需要连接外部时钟 然后在配置的时候配置为外部时钟

网友C:
需要在时钟配置的时候选择外部时钟源就行

网友D:
这个 看寄存器手册啊,上边肯定有些怎么配置能选用外部时钟啊

网友E:
得看楼主是使用外部时钟源给哪些模块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F:
高速外部时钟(HSE):由外接高频晶振产生。

低速外部时钟(LSE):由外接低频晶振产生,一般为32.768kHz,用于驱动实时时钟 (RTCCLK)。

网友G:
系统复位后,默认初始化的是高速内部时钟(HSI)来提供sysclock,一般为16MHz。为了提示系统性能,我们需要使能外部时钟晶振,如24MHz、32MHz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