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怎么样计算延时程序的时间?

楼主(2023-04-24):
怎么样计算延时程序的时间?

网友A:
单片机延时程序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延时程序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MCU的延时时间由延时功能单元的时钟个数决定。

网友C:
一个指令需要的时间叫做指令周期,这个时间等于若干个机器周期。

网友D:
延时函数如何编写准确时间

网友E:
汇编语言延时函数时间该如何计算?

网友F:
延时时间与晶振有关系

网友G:
单片机延时程序的计算方法很简单,将每个指令的执行时间(机器周期)乘以循环执行的次数,再求和就是延时时间了。

网友H:
怎么计算它延迟一秒的程序

网友I:
不同型号和厂家的单片机可能具有不同的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而且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如频率、外设等)的影响。

网友J:
延时时间 = 机器周期 × 指令周期 × 循环次数

网友K:
如果用循环语句实现的循环,没法计算,但是可以通过软件仿真看到具体时间

网友L:
函数延时的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M:
想精确延时,一般需要用到定时器

网友N:
机器周期是指单片机运行一个指令所需要的时间,通常以纳秒(ns)为单位计算;指令周期是指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所需的机器周期数目;循环次数是指延时程序中的循环次数。

网友O:
查阅单片机的手册或者数据表,确定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确定延时程序中的循环次数。

网友P:
一般精精确延时是没法用循环语句实现的。

网友Q:
单片机编程时延时程序其实就是一些循环指令组成的集合。

网友R:
就计算晶振的周期

网友S:
可以通过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