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怎么样算定时器的溢出时间?

楼主(2023-04-21):
怎么样算定时器的溢出时间?

网友A:
定时器溢出时间与时钟源、分频系数、重载值等有关。请参考CW32 MCU的使用手册以及Lib例程。比如:
定时时间 T 计算公式:
T = ((PSC+1)/PCLK)×(ARR+1)
其中,PCLK 为计数器时钟源,PSC 为预分频系数,ARR 为重载值。
例:
当计数器时钟源 PCLK 的频率为 24MHz 时,要求定时 100ms。
如果设置预分频系数 PSC 为 0xFF,计算:
T = 100ms = ((255+1)/24MHz)×(ARR+1)

ARR = 9374 ( 0x249E )
即需要设置重载值 ARR 为 0x24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