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样清掉TMOCNT只读寄存器?

楼主(2023-04-21):
怎么样清掉TMOCNT只读寄存器?

网友A:
正常清除不就行了么?

网友B:
你要是不会清除的话,建议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C:
先找到它的位置再删除

网友D:
我记得可以看demo的,然后看人家咋清除的

网友E:
按照寄存器的功能来清除呗

网友F:
MOV AL, 0x1C000    ; 将地址0x1C000赋值给AL寄存器
MOV CL, 0          ; 设置数据标志位为0
OUT 0x1C000, AL      ; 将AL寄存器的值写入地址0x1C000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