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样计算PWM的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2023-04-21):
怎么样计算PWM的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A(2023-05-23):
频率 = 脉冲宽度 / 时间;占空比 = 脉冲宽度 / 周期

网友B:
这都是有公式的,自己研究研究

网友C:
PWM需要修改分频系数,然后才能计算出频率

网友D:
占空比不是直接设置的么?

网友E:
还是好好研究一下PWM的操作吧,这都是基础问题的

网友F:
正常计算呗,就修改几个参数就能修改占空比和频率的

网友G:
记住,一定是先设置分频系数

网友H:
建议楼主先去看看官方的PWM的demo,去研究研究比较好

网友I:
你看看程序的逻辑,这就是PWM的计算公式的

网友J:
https://blog.csdn.net/abc565846881/article/details/129975440参考这个吧

网友K:
看看官方的PWM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