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样让蜂鸣器输出2KHZ的频率?.

楼主(2023-04-21):
怎么样让蜂鸣器输出2KHZ的频率?.

网友A:
看你想用什么方式控制了

网友B:
蜂鸣器能输出2K的频率么?不都是给蜂鸣器一个**频率么

网友C:
用PWM就行

网友D:
调整这个接口的频率就行,通过PWM基本就可以

网友E:
看你的型号是哪个,你用什么MCU啊?

网友F:
1, gpio + timer
2, time toggle out mode
3, pwm

网友G:
用频率发生器,设置输出2KHz的就行了

网友H:
这个就PWM的,别的方式都是麻烦的

网友I:
用PWM波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J:
用PWM输出是最简单的。一般都是有例程的。

网友K:
pwm就可以,最方便吧

网友L:
为啥非要2KHz,你要看你蜂鸣器的工作频率才行的哦

网友M:
调整输出的频率,通过DAC或者PWM

网友N:
编写代码是设置一下就好啦,或者用频率生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