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样来读写芯片内部的E2PROM数据?

楼主(2023-04-21):
怎么样来读写芯片内部的E2PROM数据?

网友A(2023-05-23):
连接E2PROM到计算机,然后再研究读

网友B:
I2C总线连接到计算机的硬件接口

网友C:
用串口与电脑通信,传输读取eeprom的数据。

网友D:
编写地址和数据

网友E:
选个合适的工具就可以读了啊

网友F:
注意数据别输入错了

网友G:
得用专门的读写器

网友H:
参考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I:
备份一份数据避免数据损失

网友J:
读数据时要注意ACK信号

网友K:
处理E2PROM数据的方式将取决于具体的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